联想天逸100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5-03-09):
联想天逸100。故障现象:待机0,035A,按开关无任何反应(不触发)。拆开笔记本电脑,取出电脑主板。观察主板上无动过、进液等现象。用万用表测主板上公共点180欧(正常400-600欧之间)、3V5V动过150欧、内存电感200多欧、桥电感35欧、CPU电感185欧、显卡电感16欧。说明公共点有微短路现象。用万用表把主板上的MOS管都测试了一遍,没有发现短路(难道是后面哪个芯片短路)。在仔细看看主板,很快发现问题。PQ38烧穿了(被纸贴住了)。
拆掉PQ38,公共点恢复正常的486欧。接上可调电源,待机变成了0.010A,测公共点只有15.56V(不正常)。继续测发现G极也有18.3V(正常为相对低电平)。直接从PR36的1脚飞线到PQ12的2脚,公共点为19V。

再次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45A,测3V5V电压出来了。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35A左右掉电。用万用表测发现CPU供电和显卡供电没有。再测+3VS和+5VS也没。追查发现R92的1脚无电压。

拆掉Q19,从公共点飞线到1脚。再开机电流上到1.2A左右停止了。最后刷BIOS亮机。

网友:
迅维的学员就是厉害,修主板那简直真是一起哈成。

网友:
图少了吧。。。。。。。

网友:
拆掉了一个三极管,一个场管,通过飞线解决了问题,真不懂原来的设计中难道它们是多余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