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 最开始故障时待机偏大 0.05 无触发, 现在是掉电,

楼主(2015-03-09):
客户一台CQ45   版号LA-4201P 是我师兄在修,我大概关注了下,大致情况是  最开始的待机 偏大, 0.05  按开关没反应。 发现待机芯片 51125  8脚 阻值只有6欧, 8脚是3VALWP , 待机时只到一个地方 便是 EC  考虑 EC 挂掉了,换了之后 ,待机正常了  按开关 有触发 电流上到  0.87维持  2秒钟左右  掉电,  上电时所有电压 电都出来了。  CPU  内存  早也换过了。  取掉声卡 网卡 芯片, 功放,PCI 芯片 也是原故障,,南桥 加焊, 也没用, 换了一个南桥 还是老样子, 3VALWP  转换 3VS 的U33  也正常。其他 5 V 和1.8V 转换电压都正常。  实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求论坛里高手指点下

网友:
温控电路查查,,,,

网友:
查跑马没。上是波器,。

网友:
是不是ec没焊好,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遇到的问题差不多!求大神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