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010无复位 内存供电偏低之 迷糊维修一例

楼主(2015-03-09):
             首先 我不是一个 标题挡,  还望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型号 戴尔 M4010 独显   AMD 双桥  故障  此机 是个 进不名液体 二修机 ,  拿来的时候 电流上0.35,  不掉电,    拆机以后发现 内存供电芯片 又被动过 上下管子都换过 ,   全版打值   发现 内存供电  PL4901 偏低 ,  阻值为004  ,想起来 电流是不掉电的       就先修 电流低吧 ,撬开电感   后继为324   判断为前级短     就又随手 焊上了 阻值低 我没管它  误打误撞  还真是对的 这是后话     , 修AMD就按 时序修  供电 , 都有 就发现随手PL4901   为1.2v
不正常  这时再次纠结 先修哪个 ,   。。。。     在一个时钟 , 带上假负载测 时钟 有  这几个排阻也测量过    复位没有  ,  没 复位啊 , 心想 这还可以比不跑吗好修多了 来来回回就那么几个条件,   哎说起条 件啊  由于 平常修AMD的电路很少, 名称都快忘完了   哎 真是汗颜啊       还是翻开资料看看吧 ,

测这个信号为0.3V打值 不短路  不断线,  往前追   测R4101 一端3,3 一端为 0.3V 脑海里 第一反应上啦电阻损坏   足足换了4个电阻都不行 , 2个10K      2 个    8.多K 的 都不行  电压都是过不去 ,   打值 不短路 我就用焊锡直连吧  ,     电压终于过去了, 这一点 始终不知道 为什么    也没去测D4102  的 两边电压 ,  修好之后打包后才想起来的... 电流 就神奇般的跳到 1.2  了  伴随着两声报警 ,  调转思路, 在去搞下 该死的内存供电pl4901,    电压  1.2  打值 004 ,  一下子蒙了  这是肿么了  这么低的阻值还能出电压, 已经超出我的认知 ,  既然是前级短路那就是上下管子  ,  芯片了   说换就 换  ,    上家 也换过 结果还是 一样  维修似乎一下子 陷入困境   又到了请神器 的时候了,  抓上管G级 波形 峰值能达到20多V , 但是工作的时间太短 这里没拍 请看官们 原谅下,  怀疑 反馈电阻坏   ,  换掉PR4914 和PR4915  还是一样的问题 ,  这里只顾着去搞外围电路了  ,看来的去搞搞内部了 , 怎么下手啊   还是阻值偏低 ,  真的不想修了 有一点怀疑板层了 ,  看着又不像,  再次上电  量内存供电 又变为0.8 V了 , 电流 又变低了  , 怎么会这样 呢 ,又换了 升压电组和电容从最开内存供电条件基本查起   终于发现了不正常PR4901 一端为5V, 一端为  3.5v  拆掉这电阻 这板子有点邪 ,  马上用焊锡直连, 再去测 PL4901 阻值竟然神奇般的变高了  变为290  电压已变成标准的1.5v      , 再换上原来的电阻  阻值为何又变低了  测原来的电阻 已变成8.多K了   接上屏幕 期待已久的的 LOGO出来了  ,  担心不稳定   烤了 一下午 也没问题 ,明天再试一天准备 交给客户,
此机器虽然修复了     还望大神 们分析下   为什么已换上 原来的电阻 就不行 ,就短路     难道前级短路也有这一种可能

  这是 为什么 ............

沙漠孤烟。。。 + 1 赞一个!

网友:
  此帖编辑的不好, 因为编辑的时候 掉线了 , 拿着 手机开着热点 编的 ,明天附上 绝对OK的BIOS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经常有这种情况,我上次一个RTCrst电压低,拆下电容再装上就好了,再也没返修

网友:
是吗,还有这种处理方法阿,真是见识了.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有点偏  但是如果按照时序来  应该会快点找到故障点

网友:
14 15脚都是VDDP,15脚是直连,14脚还受控于51116 VDD,没有追一下这个电压吗?
R4101那里也是条件不足造成不出电压。
感觉真正的问题没找出来。这样直连也有隐患。

网友A:
lz的编辑能力还待提高,看了3次才算明白什么意思,现在的阻值好多都很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的编辑能力还待提高,看了3次才算明白什么意思,现在的阻值好多都很低了

我还没懂 PR4901装没装 与 输出电感阻值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的编辑能力还待提高,看了3次才算明白什么意思,现在的阻值好多都很低了

您明白什么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PC4901电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的编辑能力还待提高,看了3次才算明白什么意思,现在的阻值好多都很低了

没看懂你明白什么了  内存阻值低又不是正常的

网友:
pr4901这个电阻是5V。两端的电压不都应该为5V么?为什么是1.5V

网友:
学习来的   给楼主赞个

网友:
修复的机器 不是每台都可以说的清楚的

网友:
AMD的机器基本都是搞北桥的  不得就下一台了  对AMD的机器没那么执着呢...

网友:
修不来机器了。。怎么办

网友:
此机器 修的比较 纠结  , 编 的时候 更是纠结 ,本人 文化 确实 不高   语文 是数学 老师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