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们

楼主(2015-03-10):
台式机XP系统麦克风不能说话,喇叭可以听到声音。

网友A:
一般是驱动没有装好,装好驱动,到控制面板里面的声音项去调整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驱动没有装好,装好驱动,到控制面板里面的声音项去调整一下

谢谢,驱动没问题,声音选项里麦克风没有静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驱动没问题,声音选项里麦克风没有静音

有的主板,要装那个自己带的驱动才行,像致铭主板  亚帝伦主板,万能驱动打的那个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主板,要装那个自己带的驱动才行,像致铭主板  亚帝伦主板,万能驱动打的那个不好用

恩 谢谢,到官网下吗?

网友:
进入录音控制,然后把麦克风音量打上勾,再把音量调高,希望能帮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