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70C笔记本有显示无灯光维修

楼主(2015-03-10):
     老客户送来一台三星Q470C笔记本,说是无灯光开机插外屏有显示正常,细看是主机屏有显示却没有灯光。
拆机细看屏线接口反面处已经被大师拆掉一个三极管。用万用表测场效应管N极对地短路。顺线查找连接到反面一颗滤波电容也对地短路,拆掉滤波电容后一切正常。苦于手上无图纸和板料。经深圳万庚数码科技的帮助,找到场效应管A9XV型号。找了一块驱动板拆下一个A1HV场效应管。更换后装机试机。显示正常灯光正常。

网友:
是不是屏俺啊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我有台机子一和你的现象一样屏线接口有个电容短路,屏暗背面有个不管子烧掉了。换了之后现在正常显示,但出现个屏幕有点暗调亮度前几格子会变亮,但调到最后就会越来越暗了。不知道什么情况,系统驱动什么的都搞过还是不行

网友:
要下一个图纸没分了,来灌水的,就差四分

网友:
这个管子代换没那么严格吧

网友(2022-04-03):
楼主发现此故障厉害啊

网友:
主板问题换屏刷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