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DPS-500LB A的启动方式

楼主(2015-03-10):
求助!台达DPS-500LB A的启动方式

网友:
我的意思是如何将电源启动 有输出电压

网友:
百度一下

网友:
热插拔冗余电源,是服务器、路由器、交换机等用的电源。它的开启受模块电源控制器控制,开启有点复杂。百度一下吧。

网友:
百度没有结果啊  哪位大神出来指点指点啊!

网友:
顶下啊!大神快出现那

网友A:
这款台达电源用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台达电源用料不错。

指点一下啊    起动不了

网友:
你这种问题大概没人能回答,太笼统了。。还是自己坐下来,好好观察,多跑跑线路。

网友:
输入端在哪里,看不见,图片在详细点

网友:
没原理图只能跑线路了。

网友:
最烦这种带小立板的电源了,测量困难,跑线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