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 无奈维修,特来求助。。。

楼主(2015-03-10):
接手一台联想的B470E 插电大电流,一看好修,通病,呵呵。。。

咔咔拆机,王八壳子烧黄,一阵换,换掉烧的上下管,驱动芯片,供电芯片,再次通电

电流0.3 几 不显示,量CPU供电才 0.5几。这机器极易烧CPU,会不会是U烧了,换上自己备用的U

my god  U也烧了,换后电流大点了,电流0.44左右 不显那是肯定。量各大供电,

这机器现在插电直接就上电了,待机电压3.33 5.06  正常,内存供电1.5 正常
总线 1.03 正常,VCCSA 供电 0.89正常  ,Vcore  0.97  正常 集显供电 0.27(正常吗?) 独显 0.87 正常

有一台一样的机器好的,BIOS换还是一样,量 无线网卡复位无,没短路,

查复位的条件,查CPU的PG 去 量 7脚没电压,没短路,排除电阻PR4236 问题

查去向,来到此处U3603  1脚 0V  2脚3.3V 4脚 0V  直接一坨锡上去 4脚出3.3V  再量PLTRST# 出来了3.3V

再上电 0.475 左右 自此不会修了,希望各位给电思路,再次拜谢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应该坏了,,,

网友:
铁壳  的问题吧   还有AL4 小芯片也会出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驱动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等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铁壳驱动AL6芯片

网友:
8脚  铁壳   cpu供电  就这几样   尤其是CPU  供电 不好焊   容易吹坏

网友:
上下乌龟壳换了,再把那个驱动芯片也换了,看看!我遇到一个,做系统突然大短,最后乌龟壳和驱动芯片换了,又换了一个南桥

网友:
这机子遇到太多,都是通病多

网友:
这个铁壳是通病了

网友:
后级小短或者芯片没焊接好

网友:
我修到过一样的2手机器  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啊   首先你的确认你的5v有没有短路 再看看AL4有没有还好 你的上管跟CPU供电芯片可以肯定是坏的   你要不试试看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修不好的直接换板算了

网友:
这机器通病的多,重点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一般集显供电在0.5V左右,但是我遇到最低的也有0.8V左右。有可能是你的时序乱了,哪怕是平台复位也出来了。

网友:
CPU共电性片换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机器0.2几集显供电很不正常。测试发现拔下内存,集显还有供电,

6系列要过内存才出集显供电,重点还在烧的这块,订驱动芯片,王八壳子,供电芯片去了。。。

网友:
还是建议更换驱动芯片吧  电压明显不正常   还有核心显卡供电要注意下PROCPPWRGD 这个信号

网友:
集显电压应该不对,先测内存时钟、数据总线有无波形,没有还是CPU或者PCH.

网友:
我的板子跟你的一样,现在跟客户报了260块,我感觉NCP6212,驱动小芯片,上下管,得全换了才行。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乌龟壳的事情

网友:
8脚  铁壳   cpu供电,容易坏

网友:
坐等修好,看

网友:
这款机CPU容易坏,换好乌龟壳的时候最好先不要上CPU,测试一下电压正不正常。这个机有时候分组IC,和主IC都一起坏的。分组IC焊接的时候较为麻烦,容易虚焊。其他一般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应该还是CPU供电模块的问题。

网友:
也遇到一台,烧了一组,换了后还是没有电压,找不到一样的,难得搞了

网友:
这种机子本来是超好修的,就怕遇到楼主这样一通换的,这显然是哪个换出问题来啦

网友:
CPU基本告别了

网友:
楼主果然是个很牛B的人

网友:
主板去交换吧

网友:
感觉还是那个铁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