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30加电0.4不亮

楼主(2015-03-10):
如题怀疑CPU供电虚焊导致加焊后还是一样,哪位高手修过类似问题给个建议。谢谢。
cpu
cpu供电

网友:
各大供电正常吗?

网友:
要从直才行的。加焊不行的

网友:
内存显卡有没有电。。。

网友:
查供电,供电正常查时序。

网友:
供电电压都正常。。。没思路了。。

网友:
电流0.4,应该有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各大电感电压都正常,你在查查那几个转换电压,也许有新的发现。

网友:
按时序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