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盘符 但是0字节 不能格式化

楼主(2015-03-10):
如题 显示盘符 但是0字节 在电脑磁盘能显示以前分区以及大小。 里面有资料 试过很多数据恢复软件都不行!!

网友:
你首先要搞清楚客户数据是怎么丢失的,怎么变成这样的,然后在做对应的处理、。

网友:
嗯是的,对症下药,切勿乱搞一通

网友:
分区没有动过的话  考虑坏道产生的问题

网友:
PE下试下。

网友:
发我 这个很简单

网友A:
应该是有坏道了,不要再用那些恢复软件扫描了,会越弄越坏。

网友(2015-04-09):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坏道了,不要再用那些恢复软件扫描了,会越弄越坏。

分区没容量应该是OBR出错!修复分区引导应该可以恢复!

网友:
是不是有固件出问题了,修复一下呢

网友:
不要乱搞。找专业的人搞,会更好,一般来说不会太贵逻辑层

网友:
数据恢复一定要小心,弄不好全没了。

网友:
表象是文件系统问题,本质原因应该是坏道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