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教你如何使用htc one m8保养技巧

楼主(2015-03-10):
一、手机保养需要注意有四项

(1)远离高温、电磁环境

  在高温或者温度的骤然变化等因素,也就是造成手机使用寿命缩短的“天敌”。高温会使用手机塑料配件、内部电路板、电池发生变形,甚至熔化,而温差的变化,可以导致冷空气凝结的湿气侵入手机内部,破坏、腐蚀电路与电池。尤其是阳光直射,也是有可能造成电池爆炸等危险,同时手机内部构件也就会因为高温而减少寿命,在手机通过无线信号传播声音,本身具有磁性,同时无论是音响还是话筒都涵盖电磁的原理,所以勿让手机经常接触多粉尘的地方,可以免手机喇叭出声孔吸入过多的灰尘,造成手机听筒声音变小,甚至听不到。

(2)使用手机皮套或者保护壳

  保护套相当于为手机多加一件防撞盔甲,可以有效减少手机外壳的磨损,在发生摔倒或遇水时能够减轻手机所受的伤害。当然这并不表示手机加了保护套后就会水火不侵,在使用和摆放时仍须保持一定的谨慎小心,避免手机受损。如果嫌皮套不利于夏季手机的散热可以购买些质量好的清水套或水晶壳,一样能够起到防护手机的作用。

(3)注意随身携带方式、方法

    每个人携带手机的方法不尽相同,可是很多方法会使手机外壳损坏几率大增,例如时下有习惯把手机放在裤子旁边的口袋,若不小心在坐时压到,或者走动时手机被挤压而掉落到地上,都会造成手机的损伤。有些人习惯放在胸前口袋,殊不知在弯腰时一不小心,手机就会跌落在地面上。而大多数女性朋友习惯将手机放在随身的包包里面,而其中的钥匙、化妆物品等在行进过程会不断磨蹭手机,造成外壳严重磨损。

(4)避免潮湿环境下使用

    手机作为一部高端通讯产品,内部有大量精密元器件,一旦进水或受潮极容易造成金属接口、电路板的生锈与短路。因此要尽量避免在海边、雨雾天气等潮湿的环境中使用手机,特别要防止雨水触及到手机表面。同时人们身上容易出油出汗。接听手机时,手机面板经常与脸部接触,油脂与汗水会污染手机表面,甚至损伤内部线路。同时,大量的油污、汗水吸附了灰尘,灰尘的入侵对手机的使用寿命也造成威胁。

二、手机保养妙招

(1)手机意外进水处理技巧

    手机意外进水的危害:因为手机内部元件工作比较稳定且手机工作电压、工作电流都比较低,一般不会烧坏手机内部元件。不过,这也是严重降低手机使用寿命的重要原因。

    由于我们平时接触到的水,杂质较多,其中电解质含量较高,如果没有及时合理处理可能造成不能正常开机,手机显示不正常及通话出现杂音等故障。更严重的可能造成线路板严重腐蚀手机终生无法修复。

(2)马上拆掉电池而不是通过电源键软关机

    因为一按关机键,手机便通电工作,很可能发生短路,造成手机损坏。千万不可为了解手机状况马上开机。

(3)取下电池后送去修理

    取下电池后不要自行用电吹风处理,应马上送修理专业人员拆机做进水处理,如果已过保修,可用力甩干屏幕内的水,因为如果屏幕残留有水滴,干后会有痕迹。

(4)将手机放在低热环境下

    然后放在低热环境下(如台灯、暖气等)让水分慢慢散去,切勿心急使用电吹风等强热源。

(5)怎样消除手机屏幕刮痕

    大家是否常常会遇到手机屏幕有刮痕而不知如何处理的情况呢,借此机会告诉大家一个好用的方法。
    首先找来一个中性牙膏,把牙膏适量挤在湿抹布上后用力在手机屏幕刮伤处前后左右来回用力涂匀手机的屏幕刮痕会因此而消失。而且用干净的抹布或卫生纸擦干净后手机屏幕还会变得更亮的。

三、手机电池充电及保养讲解

(1)如何为新电池充电

    在使用锂电池中应注意的是,电池放置一段时间后则进入休眠状态,此时容量低于正常值,使用时间亦随之缩短。但锂电池很容易激活,只要经过3—5次正常的充放电循环就可激活电池,恢复正常容量。

    由于锂电池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它几乎没有记忆效应。从一开始就采用标准方法充电这种“自然激活”方式是最好的。

    对于锂电池的“激活”问题,最为普遍的说法为充电时间一定要超过12小时,反复做三次,以便激活电池,其实这是一种误区,明显是从镍镉电池延续下来的说法。长时间的过冲对于锂电池的伤害是巨大的,因而充电最好按照标准时间和标准方法充电,特别是不要进行超过12个小时的超长充电。通常,手机说明书上介绍的充电方法,就是适合该手机的标准充电方法。

(2)合理掌握充电时机

    上面说到,锂电池几乎不存在记忆功能,但是其还是受限于充电次数,一般来说大多数锂电池的循环寿命在1000次左右,所以很多人,都致力于将手机电池用到自动关机才开始充电,其实这是完全不科学的方法,电池剩余电量用完再充的原则并不是告诉你要将电池用到完全没电为止。

    和长充电一样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就是“尽量把手机电池的电量用完,最好用到自动关机”。这种做法其实只是镍电池上的做法,目的是避免记忆效应发生,不幸的是它也在锂电池上流传之今。

    曾经有人因为手机电池电量过低的警告出现后,仍然不充电继续使用一直用到自动关机的例子。结果这个例子中的手机在后来的充电及开机中均无反应,不得不送客服检修。这其实就是由于电池因过度放电而导致电压过低,以至于不具备正常的充电和开机条件造成的。

怎样正确使用锂电池

1、按照说明书中要求的标准时间进行充电(包括前三次)。
2、当出现手机电量过低报警时,及时开始充电(千万不要让锂电池放电超额)。
3、平时充电时尽量使用随机附带的标准充电器,劲量不要使用USB接口充电或非官方充电器(特别是万能充)。
4、对于平时不用的锂电池,要保持在室温条件下,避免光照与过热环境。
5、一旦所使用的电池出现变形,鼓包等情况时一定要及时处理,不可强制使用。
6、在对手机充电时,劲量不要对手机进行操作,虽然不会对手机造成太大影响,但是充电过程中,会产生辐射,不利于身体健康。

(3)锂电池是否需要“涓流”充电

    锂电池的手机或充电器在电池充满后都会自动停充,并不存在镍电充电器所谓的持续10几小时的“涓流”充电。也就是说,如果锂电池在充满后,继续放在充电器上也是不会进行所谓的“涓流”充电。

    此外在对某些手机上,充电超过一定的时间后,如果不去取下充电器,这时系统不仅不停止充电,还将开始放电到充电循环。这就是手机厂商对于锂电池的自我保护设置。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锂电池同样也不适合过放电,过放电对锂电池存在着严重的风险,有可能造成电池的永久性损失,最为严重这可能操作无法正常开机,所以大家在使用的时候,看到电量报警一定要即使充电。

网友:
学习了,,,,,很有用啊

网友:
适合所有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