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3 灯不亮、不是显示屏坏

楼主(2015-03-10):
小米3 灯不亮,不是显示屏坏的,先清洗灯控,在量下有没有电压,没有的话直接从电池那飞线过来,有电压的重植,一般到这里就可以解决,如果还是不行,可以拆掉上面的电感或者换掉灯控,注意:拆灯控做好标记,后面芯片有胶,要小心。

网友:
是通病吗?楼主

网友:
lz  我的 m3 就拆下来  两部机  对调下就  加电无显了! 2台机连电脑可以有反应的喔,,,那里问题了啊!

网友(2016-01-20):
楼主  辛苦了 我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