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01-1120不开机

楼主(2015-03-10):
主板板号:NLM01 LA-6132P
故障现像:不开机,电流插内存0.72-0.65,不插内存0.69-0.61不动,有时会有报警声
      测量主板供电基本正常,现测到AMD CPU AMK125LV核心供电PL11对地二极体只有002,不知道正不正常?谁修过或测过这种CPU的,回复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5-3-11 21:43):
谢谢各位!此机已修好,刷了BIOS没好,换了北桥就OK啦!

网友:
没什么研究的意义

网友:
内容太少了,不知道怎么回答。。

网友A:
这个阻值是正常的,查二极供电,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阻值是正常的,查二极供电,刷BIOS

感谢!阻值正常就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干嘛还测阻值呢,查时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