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那点粗心破事 修的蛋疼

楼主(2015-03-10):
今接一台CQ40 amd芯片组机器 不跑码,可想而知,这机器就北桥坏。上BG换北桥 3 2下桥换上去搞定了 正常显示,装机。谁知装好后上硬盘卡LOGO。第一反应硬盘档LOGO,拆下硬盘后灰屏。擦 修这机器还能坏菜,还是第一次遇到怪事了 拆开机在换一颗芯片还是一样,换显卡,刷BIOS还是一样。当时郁闷了 。北桥旁边也没掉件。先放一边 修另一台机器,当又上BG时突然看见换下的芯片是001 和034这两个芯片突然间明白 芯片换错了。一看芯片果然换成001芯片去了。粗心坏菜额

网友:
我手上有台CQ40 不开机 有3V 5V 刷过BIOS了 还是不开

网友:
原来这两个芯片换错了还能点亮,很有可能能代用,可以要改些电路吧

网友:
这样还能开机,楼主是有点粗心了,

网友:
CQ40不开机会不会是北桥坏?

网友:
215-0734034和 216-0752001 部分机器是可以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