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hp服务器电源金手指各个电压

楼主(2015-03-10):
如题,同行送来4个服务器说电源故障,拆下电源,短接短一点的金手指到背面风扇转了一个,一个噪音很大,测量电压,不知道各个金手指电压正常是多少,还有一个电源是风扇卡死一个,一个转,这样服务器也报错吗?,有2个电源是风扇转,一个是-12v只有-10v,一个是风扇转,12v电压1v,求指点

网友:
,型号2个是什么800,2个型号比较长的一段数字,大小,金手指,是一样的,里面小板是在正面的,型号800的小板是在侧面,等下上图

网友:
怎么没人啊

网友:
有人了。只能说没看过  也看不明白

网友:
求告知金手指各个电压

网友:
金手指各个电压正常是多少?

网友:
DL380G5的?好像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