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中的照片导不出

楼主(2015-03-10):
移动硬盘中的照片导不出,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估计是磁盘坏道造成的

网友A:
用设备拷贝,,不然越折腾越坏!

网友B:
拆了壳装在台式机上复制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壳装在台式机上复制出来

已经拆了壳通过USB连接另外一台电脑,也是复制不出来,一个文件夹中有30%的复制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设备拷贝,,不然越折腾越坏!

设备拷贝---什么意思,怎么个步骤?,谢谢!

网友:
有个软件叫badco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