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电源按机箱开机按钮灯常亮其无法开机

楼主(2015-03-10):
插上电源机箱开机按钮灯常亮其无法开机,等几分钟机箱开机按钮灯自己就熄灭,此时再按机箱开机按钮顺利开机进入系统!这是什么故障,怎么修?!

网友:
都是天冷惹的祸,这是要暖机呀?

网友:
有修过类似的大神说说吧,我也想知道。

网友:
请说清楚是什么品牌和型号的主板。

网友:
华硕P5PL2主板    插上电源机箱开机按钮灯常亮其无法开机,等几分钟机箱开机按钮灯自己就熄灭,此时再按机箱开机按钮顺利开机进入系统!这是什么故障,怎么修?!

网友:
这样的情况,一般都要要先换个电源试试,因为天冷,电源又不好就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把机箱的开关换了试试

网友:
等几分钟机箱开机按钮灯自己就熄灭,此时再按机箱开机按钮顺利开机进入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