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CSM 跑马掉电

楼主(2015-03-10):
这个DELL原装机,跑马掉电,每次跑到内存就重启,各大供电正常,刷过BIOS故障依旧,没思路了,肿么办,求各路神仙支招!

网友A:
跑线路啊,内存附近的线路,换下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线路啊,内存附近的线路,换下内存

不插内存都一样

网友:
跑线路啊 看看断线没

网友:
是不是温度

网友:
跑到内存掉电,是检测不到内存掉的,查内存工作条件及数据线。

网友:
看下内存spd电压

网友:
我一台联想G31主板也一样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尤其是SMDATA和SMCLK,最后考虑南桥和IO

网友: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一个一个检查

网友:
估计是内存供电的事,供电不足,或者有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