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70无线网卡问题

楼主(2015-03-10):
网络适配器那里只有一个东西,好像没有无线网卡,上不了无线网,怎么办?

网友A:
能这样提问的,也只能到维修店铺去解决了

网友:
打驱动试试

网友B:
用驱动精灵去认下硬件,看有没有无线设备没有的话就送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这样提问的,也只能到维修店铺去解决了

不会吧,这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驱动精灵去认下硬件,看有没有无线设备没有的话就送修吧

驱动人生没有扫描到无线网卡,但有网卡,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意思

网友C:
装上联想的电源管理吧  哥  还有无线驱动一起下载下来 电源管理驱动下好装上 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上联想的电源管理吧  哥  还有无线驱动一起下载下来 电源管理驱动下好装上 就OK了

真的?谢谢,我去试试。顺便说一下,我不是“哥”

网友:
还是去维修店吧

网友D:
BIOS 恢复一下  网卡拆下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 恢复一下  网卡拆下装上

不会BIOS恢复,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E:
你不是修本本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不是修本本的吧~~~

要是的话,应该就不用问了吧

网友F:
你是搞维修的吗   BIOS 恢复都不会啊  来寻开心的吧

网友:
建议先去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搞维修的吗   BIOS 恢复都不会啊  来寻开心的吧

我不是维修人员,普通用户而已

网友:
下驱动啊。。。。。。。。。。。

网友:
是不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看一下cmos设置关闭还是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