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重启不显示,

楼主(2015-03-10):
冷机开机都可以正常进系统什么的,一重启后就不显示,跑0.74左右停在那不动,内存换过,这款机是带有24G固态小硬盘,拔掉有时候可以连开3,4次正常,后面再开就不显示了,电压都正常,复位也有,板载CPU,

网友:
刷了BIOS没有

网友A:
没刷,就是能亮才没刷

网友B:
这类故障我一般换板了,真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故障我一般换板了,真不好搞

这个主板比较新,价格不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刷,就是能亮才没刷

刷个试试吧

网友C:
我记得和EC/南桥的某个信号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和EC/南桥的某个信号有关

南桥是很热,刚刚开机就很高了,应该有关系,同意,

网友:
刷南桥BIOS OK,

网友: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现在机子BIOS问题真多

网友:
有一台和LZ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