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开机有时候掉电有时候正常开机

楼主(2015-03-10):
如题联想的本子,开机有时候掉电,有时候可以正常开机用,正常开机用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有时候开机直接黑屏,只有电源灯亮,可以强制按电源键关机,在开机的时候还是有几率开不了。机器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故障描术不清,,,,,,,,,,,,,,,,,,,,,,

网友:
BIOS刷过了,还是那样

网友:
有没进水

网友:
故障感觉有点复杂,软故障不好搞哦

网友:
不亮的时候电流多少?

网友:
  查查不亮的时候各电压正常不

网友:
没有进过水,应该不是系统问题,系统换好几个了,也可以正常使用,就是有时候一次点不亮,得强制关机,在开才可以点亮

网友:
不显示的情况经常吗?好像是显卡哦

网友:
Y系列的不好修,

网友:
这个看电流的,

网友:
不亮的时候查跑到哪了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电压正常吗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显卡有问题换一个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