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原故障不亮机·修好前级后,接屏显不断闪屏

楼主(2015-03-10):
                                                  开始故障是烧了开关管···后来换了又烧最后查到inn801 旁的一个标志为30X的贴片电阻坏··换同了同阻值的电阻后····正常亮            开始以为OK了···没想到闪屏只要一接屏线就闪···不接屏线LED灯管正常不闪····肯定是负载带不动电压  但是查来查去都没头绪····希望高手指点下。。。电容我已经全部换过的了······
                             经过3小时不屑的努力问题解决了
                             大伙给我加个分,我就把答案公布出来。
                              大家体谅下我这3小时的郁闷。。。。

post_deleted

网友A:
应该还是电源板引起的

网友:
还没修过显示器板,学习

网友B:
5 V  12V整流管坏了呀

网友C:
板子的芯片是不是2268或者2269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电源板引起的

我觉得也像··但是我比较怀疑是不是30X那个电阻,我用了主板的220代替的,怀疑是不是电阻不够精密引起的。我准备改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的芯片是不是2268或者2269啊

是INN801的。一块外置的小板焊在电源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5 V  12V整流管坏了呀

没坏··我检查过了··SR的阻值在351  SB的在180这样·····我觉得应该没有坏。肯定是前级引起的。我最怀疑的就是我换的那个原 30X的电阻 我用了主板的220代替的 不知是不是精密度不够的问题。

网友:
先上个通用的好的电源板试试先啊,看看换电源板之后还闪屏不,先确定是那里的故障,然后再搞了嘛如果是电源板的问题,短时间不能修好的话,可以先换个别的给它弄好给顾客,然后留着你这个板子慢慢弄,弄好了,下次再用,我遇到过有些电源板就是比较纠结,我都不修了,直接和顾客讲换个好,加钱换了就好了,免得修好的这个过段时间又返修回来,顾客还讲你修得不好,以上经验之谈,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
30X查代码是多大电阻

网友:
是20欧的~~~计算方法 200X10的负一次方

网友D:
不知道你具体是怎么个闪法  可以换个屏线 或是考虑屏本事问题

网友:
光耦不正常了也会闪跳的吧,楼主说明是修哪里了,大伙儿分享经验,好加分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具体是怎么个闪法  可以换个屏线 或是考虑屏本事问题

这位朋友没看清楚我上面标的图片··闪屏时前级电路也跟着跳变的···如果是简单的屏线的问题,,就不需要这么头痛了

网友:
太牛了,要是我直接换板了

网友:
应该是给PWM持续供电的次级绕组接的整流二极管、限流电阻、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和电阻应该没有关系,考虑负载电阻有没有阻值变大,还有反馈绕组的电容有没有漏电,最后更换PWM IC试试

网友:
是小6脚的芯片吧

网友:
有张原理图分析下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限流电阻

网友:
公布一下答案吧······让我们小小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