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损坏怎么修复

楼主(2015-03-10):
行车记录仪上的一个400M的AVI视频 能打开 但是播放不了 用什么办法可以修复

网友:
视频修复,不知道能不能找数据公司……

网友A:
视频也可以修??

网友:
能打开,播放不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
看看文件头坏没坏?

网友:
是不是播放器不行呀

网友:
可能播放器不支持格式,或者用视频恢复软件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视频也可以修??

  又是你   你是来逗我的     ???

     还要快乐的  修显示器不

          什么都来
    叫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手机不   就不行了

网友:
能打开 但是播放不了    ???

    下载个快播      这个挺好用的

    即使没有下载完的视频都能打开播放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你   你是来逗我的     ???

     还要快乐的  修显示器不

你手机我不是回复你了吗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问题解决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  看看学习了

人家来问你答非所问呀。

网友:
度娘搜一下avi视频修复工具或avi视频修复器,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来问你答非所问呀。

其实我也想问问这个朋友学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