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掉电,基本上15分钟内必掉,老机器,求给位了

楼主(2015-03-10):
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不定时就掉电了,最多也就10多分钟吧,掉到待机状态。感觉和NEC大电容的状况很相似,但这个机器是没有NEC大电容的。机器是6531S,INTEL的南北桥+U,独立显卡,ATI的216-0707007芯片。
求高手帮解脱。

网友:
看看是不 是温度过  高

网友:
换显卡吧,重做没用

网友:
显卡修一下,遇到掉电是显卡的事情

网友:
首先你应该自己代换下再来提问吧,自己都还没有去检测就提问,而且你提的问不好给你解答,因为不知道如何回答你,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不是温度问题,温度用鲁大师看不高,手摸也不热。

网友:
显卡或BIOS吧

网友:
不是温度问题,那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基本的操作都不去做!!你在CPU供电上加电容看看,查查温控电路。

网友:
裸板试试掉不掉。

网友:
先册一下温度

网友A:
我曾遇到过这种情况,处理风扇和重做重换显卡无果,最后发现问题出在显卡8个脚的稳压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遇到过这种情况,处理风扇和重做重换显卡无果,最后发现问题出在显卡8个脚的稳压块上。

显卡的MOS管吗?

网友:
你的是什么机器呢?一样的吗?

网友:
CPU温度过高

网友:
看看是不是温度的问题

网友:
示波器对比主要信号波形,看哪个先掉

网友:
有没有大电容的?刷个BIOS试下

网友:
看铜管性能是否正常,一个个电压测试,看先掉哪个电压。

网友:
测3 5V 波形。 打所有电感前端

网友B:
掉电后还能马上再次开机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掉电后还能马上再次开机吗?

可以开机,只是掉成待机,可以再次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开机,只是掉成待机,可以再次开机

可以马上开机说明不是短路、高温造成的,也不是开机电路的问题,先软后硬,看系统里休眠,待机时间设置选项,开机针脚电压是否平稳?最小化系统开机试试。

网友:
测温度  有大电容就换  然后是加焊显卡

网友:
CPU供电加个电容  可能滤波不良

网友:
温度问题撒

网友:
这个机器NEC大电容没有问题

网友:
检查散热片有没散热先,散热正常就换显卡

网友:
显卡已经换新了,故障依旧,现在考虑是CPU电路的问题了,换了场管和330电容,测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