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显笔记本外接显示器不显!

楼主(2015-03-10):
客户要求双显示屏幕   1.开机启动画面外接显示正常 xp进入桌面后 外接不显   安全模式能外显  系统重装过   fn+F3快捷键没用。

网友:
什么机器的??有的机器是有选外接和内接是否同时一起显示的

网友:
联想的老机子420、

网友:
bios里面没有选项。

网友:
电源管理啊,你下载下

网友:
fn快捷键都它都正常 能调声音和亮度的 驱动不缺把

网友:
什么型号的笔记本啊

网友:
联想旭日420 945的集成显卡

网友:
先排除软件

网友:
频率超出范围了吧

网友:
刚开始能显示  说明外接电路没什么问题  要么驱动  要么BIOS 或快捷键驱动

网友:
WIN7 有外接功能 你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一看就是功能键没驱动起来,去官网下载个快捷键驱动,应该没问题

网友:
感觉楼上说的对 快捷键驱动

网友:
双显卡的吗

网友:
是不是键盘的事情啊

网友:
应该还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