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发一贴,分享联想G50-70进BIOS改Win7系统,赚点积分。感谢加分。

楼主(2015-03-10):
先在网上搜索了一堆,F2 ,FN+F2 都已经按烂无效。

网友:
好像重启的时候按吧

网友:
都是闪进WIN8哟。 最后,发现机关在充电器接口那里,按这个圆点的就可以选择各种BIOS设置了。 禁用了硬盘的UEFI 模式后,就可以正常改WIN7 了。

网友A:
机关在第一幅图上的圆点上面,改了硬盘模式就可以进去装系统了。上面的高手们回复全是错误的。

网友:
人才,换台电脑可好啊。

网友:
这个早知道
,一般我是进WIN8系统,自带重启进入设置UEFI的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关在第一幅图上的圆点上面,改了硬盘模式就可以进去装系统了。上面的高手们回复全是错误的。

回复的那些都是灌水的,真的高手哪有时间来发帖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下次会注意的

网友:
呵呵(^_^)……好厉害的样子,用不用这样低调呀。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值得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的那些都是灌水的,真的高手哪有时间来发帖啊

高手当师傅指导 ,咋么就不能发帖呢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见过!

网友:
晕,这个都知道啊!你该成win7的话,硬盘的隐藏盘符能合到一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