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D 键盘失灵问题

楼主(2015-03-10):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X55VD的机子   客户说是进水不开机   谈好价格后   拆机 发现主板有明显的腐蚀  清洁干净后发现有一个点掉锡断线 与是补好   插电源开机正常   但进系统后发现键盘和触摸板都无反应  重启进BIOS  键盘都是正常   就是后面全部失灵  请朋友们支点招   BIOS我刷过3.1版的还是两样问题   现在就是考虑EC是不是要换  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不是键盘坏了哟

网友:
换过键盘  去掉触摸板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键盘坏了哟

而且BIOS下正常的

网友B:
触摸板拔了试试键盘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摸板拔了试试键盘能用不

我也试过也是一样的

网友:
在线等等灵感  实在不行看来要换一下EC

网友B:
外接键盘可以用吗
外接正常的话一般不是EC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接键盘可以用吗
外接正常的话一般不是EC的问题

还有这种说法?不过话说回来了,他这个键盘在BIOS里面都可以用,在系统里就是不可以,有些蹊跷。

网友D:
有没有装过系统试试呢·有时也会硬件问题

网友:
进pe系统看下

网友E:
以前遇到过苹果这样子的,换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进pe都不行的.果断换ec
前几天就遇到过一次.DOS下或者coms界面.键盘都可以正常使用
进系统或者PE.都无法使用.外接键盘正常.换ec好了

网友:
吧IO换了吧

网友F:
重点查进水的位置,或换ec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装过系统试试呢·有时也会硬件问题

装了系统试过  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键盘可以用吗
外接正常的话一般不是EC的问题

外接进系统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点查进水的位置,或换ec试一下

进水的位置不多  都以处理好了   唯一就是断了线补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遇到过苹果这样子的,换个系统就好了

苹果机子会跟驱动有关系的  打好驱动就可以的    普通笔记本没关系的

网友:
现在是进系统外接的都可以用   内置的不能用    进BIOS下内置外置都可以用

网友: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就是键盘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种说法?不过话说回来了,他这个键盘在BIOS里面都可以用,在系统里就是不可以,有些蹊跷。

我个人觉得,如果进BIOS能正常用,基本排除键盘问题,建议用备份的硬盘重新装个系统看看,有时候有些故障就是妖怪,要冷静,甚至要放一放。

网友:
真是不幸啊    换了EC还是一样啊   疯了

网友:
华硕机莫名其妙故障首先查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