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的硬盘"敲盘"修复过程,求达人解释......

楼主(2015-03-10):
一.问题出现过程
1.第一块硬盘(三星500G).

如上图:仍在故障中的三星500G串口硬盘 型号HD502HM

故障现象:
        几天前,电脑开机屏幕显示找不到硬盘.发现是硬盘在加电后"磁---哒,磁---哒"的响个不停. 电机旋转正常.取下硬盘后没有发现有电路烧损的痕迹,
磁盘取下后,拿在手中晃动时能听到轻微的"吱"声,像是摇臂晃动的声音.于是拆下电路板把金属触点擦干净后,重新安装上,故障依旧.各种工具软件仍
然检测不到硬盘.在这之前电脑一直使用正常,无磕碰.也无使用中突然停电的情况.

2.第二块硬盘(迈拓120G)

上图迈拓120G硬盘,

       三星硬盘坏了之后,手头有个闲置的迈拓120G并口硬盘,接上电脑,开机正常,安装完Win7系统后开始安装常用软件,大概也就是一个多
小时后,硬盘偶尔会"卡嗒"的响一下,系统死机,重启后又正常.如次现象反复几次后,出现了和第一块硬盘一样的情况:开机加电后,硬盘开始
"磁---哒,磁---哒"的响个不停,系统检测不到硬盘.

二.查找原因
1.主机电源导致? 连续坏了两块硬盘之后,在网上查找了一些资料,说是和主机电源有关系, 电源12V输出不稳定造成硬盘敲盘.我用的电源是   长城270W额定功率的电源.使用了大概5年.
1.1 主机通电后,用万用表测量主机电源D型头,12V和5V输出都在正常电压范围之内,空载时无异常电压波动,在0.01V级别上有波动.
2. 将这两块硬盘接到其他电脑上,故障依旧.
3.更换电源和第三块硬盘,开机做系统玩游戏,连续使用5小时,一切正常.排除了主板等其他配件故障导致硬盘损坏的可能.基本上可以确定
是主机电源造成的硬盘损坏.虽然在1.1中没有检测到12V和5V输出的异常现象.

三.查找故障点
基本想法:    如果查出是电路板损坏,直接买个二手电路板,然后替换ROM芯片就可以了.如果是磁头坏,需要开盘,代价比较大,就不考虑修复了.网上资料显示,硬盘电机3个触点应该是标准电压3.8V,最高可达12V. 如果电压不正确,基本可能确定是电路板电机驱动电路故障,更换板子了.

1.查找迈拓120G并口硬盘的故障点
1.1 将该硬盘接到正常电脑上,加电后用万用表笔测量电机触点.(迈拓120G右图中,从左往后4个触点),4个触点对硬盘外壳电压稳定在4.2V左右,
在测量1点和2点时,由于触点非常接近,两只表笔不小心碰了一下(事后回想表笔应该是碰到了,但也不能百分之百确定),瞬间短路了,就听到磁盘比较大声的"卡哒"一下,伴随还有盘体的震动.以为这下肯定硬盘烧死没救了,马上关机.然后重新开机,硬盘居然正常读盘起机了,用MHDD扫描后,
只有4个绿块,然后正常进系统,成功复制了几个大文件,硬盘居然奇迹般的好了.这时,取下硬盘用手晃动,仍然能听到轻微的"吱"声.
      这不是拼人品拼好的吧?!

2.查找三星500G串口硬盘的故障点
2.1方法如上.同样测量4个触点,电压都稳定在4.2V左右,磁盘电机在转,磁盘摇臂不停地发出"磁---哒磁---哒"的声音.
    由于这块硬盘之前一直在使用,里面的数据还有一些恢复价值,没有敢尝试"测量短路"的方.

四.问题
1. 主机电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同一个主机电源造成两块硬盘损坏,其中一块就那么好了,应该是没有损坏硬盘电路板,那么这个主机电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电源我也拆开看了,
清理干净灰尘后,没有发现烧损等异常.测量D型头12V,5V输出电压正常,波动也无异常.尽管不知道问题所在,这个电源也不敢用了,毕竟不能再拿硬盘去试了.
2.短路电机触点时,发生了什么?
       两块同样问题的硬盘,开机加电"磁---哒"敲盘,电机此时正常旋转.其中"修好"的那块硬盘现在能正常使用,那么这块电路板应该没坏,只是不小心短路了一下电机的两
个触点就好了,因为是个意外,所以回想起来,也不敢百分百肯定当时表笔一定是短路了.但是这其中的原理我并不知道,所以没敢尝试短路触点.
     求达人指点迷津!!!!

网友:
电源造成硬盘的这种问题是知道的,但是不知道怎么造成的,就像你说的电源输出的电压也是正常的,搞不明白,希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应该是和硬盘电机有关系,得补一下三相Y型无刷直流电机的功课了

网友:
求购电路板时,咨询是不是电路板坏了时,万能的淘宝店家回复的信息,与和我一样的小白们共享:
(1)坏电路板的可能:通电不转,芯片没温度变化,冒烟短路,元件烧坏或者接口坏,接上硬盘主机不能点亮,大多就是电路板的故障。。。
(2) 坏盘体的可能性:硬盘工作时候电路板发热烫手。硬盘转不认盘,认盘慢,敲盘异响,有坏道等,特别在主板开机自检画面停顿较长时间,插上硬盘开机电脑就死机都不是板的问题!
注意:有时也会存在电路板和盘体同时坏的可能
---------------------------------------------------------

那三星500G的盘体损坏可能性比较大了,看来只有找个同型号的板子替换一下试试,能认盘了,再网购电路板好了.

网友:
机械硬盘维修难呀!

网友:
换硬盘可以解决吗

网友:
听起来云山雾罩的,不过要是有数据的话,还是少动为妙

网友:
會不會固件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