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C(HM76平台)不出+VCC_GFXCORE_AXG电压其他电压正常求分析
会员201220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5-03-10):
型号:E430C(HM7X平台的)
版号:LA-8131P(单8M BIOS 4颗现存)
故障点:开机电流跑0.8
接到刚过保的E430C 一台,客户反映机器放在家 一个星期没有用 就变成这样,之前他也碰到过,取掉电池 按开机键放电就好了。这次不行了。拆开机测量各个电感对地阻值 都正常,上电测试发现PL1004(+VCC_GFXCORE_AXG) 无电压,拆开仔细看了一遍 没有地方腐蚀什么的。打开图纸发现这个PL1044的高低管 控制级都无电压,经查控制级电压来自PU901 ,既然PU901 不出开启电压 就查PU901的工作条咯,经查的PU901 PIN1 PIN2 为5V  PIN 4  控制电压为3.27V  PIN7 PIN5 PIN6 为1.06V  PIN 10 19V  PIN 48 为5V  其他引脚是没有查了。查了复位信号PLTRST 是正常的3.3  查了 SA_PGOOD 是正常的3.3V,刷过BIOS 故障依旧 。在论坛看了 说不出+VCC_GFXCORE_AXG电压 是没有过内存,我又查了PU601(TPS51461RGER_QFN24_4X4)的工作条件,2pin 2v 5pin 0.91 13pin 3.27 16pin 3.27 17PIN 18PIN 5v  也没有发现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请给我同仁给点思路

网友:
没有人懂吗

网友A:
你要把测试芯片的PDF也一起传上来,才知道你说的对不对。没有集显供电,先修不跑码问题。先换个CPU吧!再查内存槽的工作条件,供电、系统总线、REF、SPD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把测试芯片的PDF也一起传上来,才知道你说的对不对。没有集显供电,先修不跑码问题。先换个CPU吧!再查 ...

CPU是好的 不用怀疑  我刚刚下班的时候测试发现内存时钟信号异常,明天再继续根据这个慢慢去查下 ,据说这个机器,没有过内存 是不会集显供电的 图纸 我有上传

网友B:
PM_SYS_PWRGD_BUF     H_DRAMRST#  DRAMRST_   CNTRL  +1.5 V_CPU_ VDDQ   都要去查的 明天 这些信号能详细点的数据能 发上吗?

网友C:
CPU带核显的机器,如果没有过内存 是不会出集显供电的!客户说电池放放电就好过,建议刷一下BIOS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M_SYS_PWRGD_BUF     H_DRAMRST#  DRAMRST_   CNTRL  +1.5 V_CPU_ VDDQ   都要去查的 明天 这些信号能详细 ...

可以没有问题,留个联系方式给我 到时候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带核显的机器,如果没有过内存 是不会出集显供电的!客户说电池放放电就好过,建议刷一下BIOS吧。

BIOS早就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没有问题,留个联系方式给我 到时候发给你

576405900  我qq

网友:
我的电脑也不出VCC_GFXCORE_AXG电压也刷过BIOS不行

网友:
CPU寻址后 读取BIOS信息开始跑马 读取内存后才发出核心显卡供电了 供电0.9V 持续多少MS 我忘记了 最后会掉到0。45左右是正常的

网友:
按照不跑码的故障来修

网友:
ec与SYS BIOS都刷下,也许有意外

网友:
没有集显供电,先修不跑码问题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这样。。求助

网友E:
还是要抓内存波波,SMBUS  .确定有没有读内存。

网友:
EC 自带程序的 换个EC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要抓内存波波,SMBUS  .确定有没有读内存。

没有内存波波 抓不到

网友:
风枪加热南桥有意外收获

网友(2015-04-10):
今晚维修了台  E531  跟你一样......不出 集显供电    你这吧...CPU 供电出了...后..量  PCTRST ..看看有没有..如果没有就是桥或者之前的供电还没有完成   ......如果有你就擦 BIOS...

网友:
GFX真有不好修啊

网友:
和我的机子一模样 研究了好几天了 还没有搞好 这烂板子问题真多

网友:
出集显供电时要检过了BIOS 后查CPU 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问题比较复杂

网友:
我上次修一个集显没电,独立显卡有电的刷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