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会导致DBR FAT 好的,目录项好的,但是数据区都被清空了?

楼主(2015-03-10):
前几天试图恢复的TF卡,大概是用在三星手机里。照片文件夹能打开,文件名、大小都有,但是文件打不开。

winhex查看,DBR好的,2簇开始的根没问题,向下找DCIM\CAMRA,都很顺利,能发现几百个照片文件的目录项。 按照每个目录项都能找到FAT里的簇链表,但是只有前几个照片文件的数据区是有内容的,绝大多数文件的数据区内容都是FFFFFFF。

1 目录项挺正常的

2 对应的FAT簇链也没破坏

3 绝大多数图片的数据区都这样的

网友A:
假卡吧?山寨卡就会这样 经常这样 跟U盘一个样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卡吧?山寨卡就会这样 经常这样 跟U盘一个样的意思

为什么山寨卡会这样? 一般都是引导区爱坏,这个怎么就数据区没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山寨卡会这样? 一般都是引导区爱坏,这个怎么就数据区没了呢?

山寨卡容量是刷上去的 利益在那边  一个2G的刷到8G 之类的 你说这样的卡 数据装进去能不丢失吗?

网友:
小心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卡容量是刷上去的 利益在那边  一个2G的刷到8G 之类的 你说这样的卡 数据装进去能不丢失吗?

可是查看容量,甚至用winhex作景象,的确是16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