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电脑维修》疑难杂症之蛋疼

楼主(2015-03-10):
来回跑了好几趟没能解决,实在是让人头懵。。。

客户打电话说  鼠标不能用了,鼠标的灯都不亮了,

然后我到客户家发现确实如此 , 我换换USB口,以及前置的USB口,都不行,

鼠标灯不亮,电脑不停的滴滴响

右下角显示USB不正常,且键盘时灵时不灵,

我本以为鼠标坏了,我回到店里给客户带了个鼠标,插上也不是同一个情况,

本以为是南桥脏了,导致usb不能用,然后我直接把主机带回去,

在店里插上我的鼠标键盘测试,均正常

于是抱着主机 ,带上刚才测试的自己的键鼠跑到客户家,只插上键鼠  主机电源线以及VGA线

其他线不插,发现还是不能用,,,

纳了闷了。。。

然后我开始理思路,  同样的键鼠 插同样的地方,在他家不能用,不一样的是主机电源线 ,不一样的电压

于是我回到店里带上万用表,带上一根电源线

在家测量电源线的电压234V  跑到他家测也是234v  电压也正常,于是替换了电源线

故障依旧。。。

现在就插座不一样了,在店里用的我的插座,在他家用的他的插座,

我让客户换个插座,

故障解决 。。。

网友:
这都行?原来是一个插座引发的故障,我也是醉了。

网友A:
我的主机 只要插座上任何一根电源线动一下USB设备就识别不到要重新插拨才行。

网友B:
还有更严重的,只要电脑开启,家里的冰箱电视全都重启,照明马上变暗。最后换插座好了。

网友C:
还有这等情况????

网友D:
我晕了,不过这维修没啥技术含量,只是一个排除法而已。不过,谁一开始就会知道是电源插座的问题,排除是必要的。但楼主你知道是电源插座的什么问题导致键、鼠异常,为什么不是主机不开机等故障呢?求解答。

网友:
插座有氧化的地方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这种可能太稀少了!客户家的插座顶多是螺丝松动接触不好导致的。

网友E:
会不会是电源.我见过一些次电源本来插座开关是关着的 但是连接电源后插座指示灯微亮很诡异

网友:
这个机子是多么牛逼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还是头一次听说插座有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真的是变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电源.我见过一些次电源本来插座开关是关着的 但是连接电源后插座指示灯微亮很诡异

不是,因为我把他的主机抱回来在店里测试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晕了,不过这维修没啥技术含量,只是一个排除法而已。不过,谁一开始就会知道是电源插座的问题,排除是必 ...

这个我这是不知道,我发表这个帖子的目的是想分享给大家,当遇到 鼠标不正常灯不亮 左下角usb设备连接不正常外加键盘 win+d 然后上下选择桌面项时 会自动选择成多项,时灵时不灵 这种情况时,可以先想到有可能是插座问题,避免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晕了,不过这维修没啥技术含量,只是一个排除法而已。不过,谁一开始就会知道是电源插座的问题,排除是必 ...

另外,去年,我在郑州学电脑维修回来后,我在自己的房间里 一个插座上 把我电脑插上了,过几天 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跟这次碰到的问题一模一样,丝毫不差,  当时以为是南桥问题  且当时考虑那么多  现在那个板子报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等情况????

恩  只能说是 排除法 证明了是插座问题, 我也不知道是插座哪个地方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更严重的,只要电脑开启,家里的冰箱电视全都重启,照明马上变暗。最后换插座好了。

插座连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主机 只要插座上任何一根电源线动一下USB设备就识别不到要重新插拨才行。

哦? 估计客户家的也是这样, 真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引起usb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恩  只能说是 排除法 证明了是插座问题, 我也不知道是插座哪个地方出现问题

拆开插座看下,,一般也就是里面零件松动或老化造成的,,,,,,,,,,,,,,,,

网友:
这个没细查,反正当时抓耳挠腮了半天,怕把人家的其它电器弄坏。换插座好了走人。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G:
拿个示波器量一下,估计有干扰!

网友H:
一个插座引发的血案

网友D:
说到这,我还想到我戴尔台式电脑开始用的是一个劣质的插座,后来电脑先是蓝屏几次,后来是要按几次开头才能开机,再后来是插电就开机,这应该是开机电路有故障,最后是主板彻底开不开机,幸好刚好在保修期之内,售后给换了主板和电源,修好了。日前良好。这次我不敢大意了,花30多元买了一个公牛插座,防止打火造成的电涌烧坏了我的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到这,我还想到我戴尔台式电脑开始用的是一个劣质的插座,后来电脑先是蓝屏几次,后来是要按几次开头才能 ...

恩恩 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个插座引发的血案

..............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拿个示波器量一下,估计有干扰!

示波器没买,  可能是吧

网友:
神马情况,有这种问题出现

网友I:
用公牛的应该没有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公牛的应该没有这问题

恩恩 我估计也是

网友:
可能是插座接触不好  功率电流跟不上

网友I:
这个贴子怎么又重复了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贴子怎么又重复了一遍

以前有人发过这种问题?

网友J:
好折腾人呐,还有就是卖电脑和空调的一到夏天都头疼,因为有些地方电压的确不行,很多不明就里的客户会以为是产品质量不行,楼主能解决就证明了咱东西没事儿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好折腾人呐,还有就是卖电脑和空调的一到夏天都头疼,因为有些地方电压的确不行,很多不明就里的客户会以为 ...

是啊 感觉特冤枉,当时鼠标不能用了, 客户说你们的鼠标是一次性的吧?  当时把我给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啊 感觉特冤枉,当时鼠标不能用了, 客户说你们的鼠标是一次性的吧?  当时把我给气的

呵呵,都这样,客户是上帝嘛

网友:
什么情况,插座会引起这样的情况?

网友:
楼主不是给某插座品牌做广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