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31311T 显示白屏

楼主(2015-03-10):
维修SONY PCG-31311T PERSONAL COMPUTER上网本(板号:MBX-244  TUCANA -BR MB   S0202-1 48.4KY01.011)

待机:0.010  触发开机卡到0.526 测电压都正常,5V 3.3V 1.5V   1.08V  1.3V 供电正常,只有L21供电0.9V,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谁有图纸共享哈,谢谢!!!

网友:
南桥问题应该是

网友:
刷过BIOS了吗?外接看看。

网友:
不是白屏吗?只需查屏供电是否有正常的3.3V

网友:
建议你先刷BIOS  不行的换在动桥

网友:
谁有BIOS呀,,,共享哈,,,我先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试试外接显示器正常不?正常的话先查一下屏幕3.3供电吧

网友:
+lcd_vcc有电压吗

网友:
先外接,再屏线,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