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550ti

楼主(2015-03-10):
显卡后面断线了接上然后就被烧断 再接上还被烧断 这是什么问题啊  ???
无从下手求高手指路、

网友:
负载短路了?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12V电容短路了。

网友B:
有短路的地方 用表对地打值

网友:
看看各路的供电管有短路的没有

网友C:
顺着烧断的线路跑,看给什么芯片供电的,该芯片可能严重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12V电容短路了。

12v短路不是应该在主板上加电就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着烧断的线路跑,看给什么芯片供电的,该芯片可能严重短路了。

有道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短路的地方 用表对地打值

好的我试试

网友:
贴片电容坏了。

网友:
先看下电解电容有没怀孕。

网友D:
有个贴片电容导通了我估计就是那坏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贴片电容导通了我估计就是那坏了 ,谢谢

太感谢了 换了个电容 接下线就好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