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G41R M/B 连续7声报警终于弄好了

楼主(2015-03-10):
接手一张dell  MIG41R M/B    连续7声报       怀疑内存没过    测试电压1.5v  正常    236   3.3v正常     238  3.3v正常      论坛找了几个bios  刷了也一样   南桥也换了  还是报警7声    最后发现报警的时候ps2 电压降为0v     拆掉电容一样   走线到io       换io 后正常亮机。

网友A:
楼主修这个问题用了多长时间啊 能修到这个份上 强。
我有个主板第一次开机死机,再开机诊断卡复位灯狂闪,楼主能给个思路吗

网友:
我也有一块,电源灯闪,不能开机,S4有,给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这个问题用了多长时间啊 能修到这个份上 强。
我有个主板第一次开机死机,再开机诊断卡复位灯狂闪, ...

南桥呗!!!

网友B:
七声的话 是主板没有开始自检 这板io坏的不多吧

网友C:
说着容易,但不知是怎么想到测量PS2供电的

网友:
第一次遇到,响七声,dell的板就是奇葩

网友:
实在不想动南桥  加焊了还不行,看来抽空只能试试了

网友:
SP/2的总线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这个问题用了多长时间啊 能修到这个份上 强。
我有个主板第一次开机死机,再开机诊断卡复位灯狂闪, ...

一天吧    没有一直修      有时间就整一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七声的话 是主板没有开始自检 这板io坏的不多吧

确实不多     都不知道该测试那里    不过有这个芯片   换了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着容易,但不知是怎么想到测量PS2供电的

因为想的V星usb、ps2电压不够或者没有的时候就是数跑完了但卡在e9报警       这dell有不兼容检查卡   所以就测试   就发现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很少修到这种DELL板

网友:
sp2保险没有电压 还是数据没有电压

网友:
IO问题导致的7声报警

网友:
下次有机会遇到了就可以按LZ的方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