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25彩色打印机 偏色求助

楼主(2015-03-10):
接到一台HP1025 打印机, 客户说边缘偏色,打发完客户埋头苦修,粉盒,硒鼓换完不行,之后定了个转印主件,涛声依旧。没有想不明白了  ,求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偏色部分也不固定

网友:
机器内清理,激光器拆开了菱镜清洁试试
这款机器很容易飞粉的。

网友:
清洁干净、换原装粉。。试试

网友:
打印一半的时候断电,看一下到底是显影的问题还是转印的问题

网友:
同事电脑也是这个问题,求解。

网友:
定影变形了,一边高一边低

网友:
新手来学习了

网友A:
问题 解决了 ,是拨动四个粉盒的齿轮错位了,对好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 解决了 ,是拨动四个粉盒的齿轮错位了,对好就正常

怎样拨动,能数清楚吗,或者上图

网友(2015-05-03):
引用 网友A:
问题 解决了 ,是拨动四个粉盒的齿轮错位了,对好就正常

怎么弄好了,请楼主详细说明。

网友:
好好的不会错位的啊 、、  看来是lz 拔插粉盒的时候太猛了  导致错位了 是吧!!!呵呵 我师傅 经常和我说做维修在意的就是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