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5挡滚动条

楼主(2015-03-10):
IBM   E系列的本,AMD平台,可以进PE,换CPU,内存,硬盘,系统,裸板测试都是一样,挡滚动条,有遇到的朋友吗

网友A:
你那叫宕LOGO  很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叫宕LOGO  很好修

挡LOGO应该是显示联想LOGO不过吧,我这是显示WIN7的图标不过,是不是叫做挡滚动条

网友B:
加焊一下北桥,显卡吧!

网友:
试试bios里看硬盘的模式,如果achi换成兼容ide模式

网友C:
THINK的联想机器你注意看下USB接口有没有插短路,USB短路会卡OLGO,不知道你的是在进系统卡还是在LOGO处卡。。。。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刷过了的,亲

网友:
引用 网友C:
THINK的联想机器你注意看下USB接口有没有插短路,USB短路会卡OLGO,不知道你的是在进系统卡还是在LOGO处卡。 ...

我这是卡滚动条,另外US接口也都正常,阻值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一下北桥,显卡吧!

以前加焊地这型号的,容易爆锡,先把其它的问题排除,最后再搞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