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TLM42V68PR故障像是按键连电,拔掉按键板及连接线故障依旧

楼主(2015-03-10):
遥控按信号源键后不用按加减键,自动切换,拔掉按键板及连接线故障依旧,请问高手大哥有修过的吗?谢谢

网友:
遥控、手动按键都不能操控呗?查主控芯片的供电,时钟,复位条件。

网友:
与其相连的小电容,,,查一查

网友:
查按键脚上电压,倒查

网友:
测按键上的电压看正不正常

网友:
按键线相连的小电容,,,查一查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