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白屏维修

楼主(2015-03-10):
独显,板号是A-4211P开机白屏,加焊了显卡,换了屏还是白屏,用示波器打了EDID的波形,发现波形不对,就认为还是主板的问题,查了屏接口的时钟和数据,发现来自北桥,如图 难道是北桥坏了,不想乱动北桥,刷了BIOS也不行,没思路了,哪 位有碰到过这类问题的,指点下!

网友:
这机器屏线也有坏的  然后屏供电出来了么 lvds 波形有么

网友:
换屏试试先

网友:
显卡吧!外接有没有显示。

网友:
波形不对先查显卡啊

网友:
平供电有木有吧,,,,,,,,,,,,

网友:
首先得检查下屏供电有没有

网友A:
屏供电,有--查屏保险;再查屏线,屏接口信号--还没有就是屏芯片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有--查屏保险;再查屏线,屏接口信号--还没有就是屏芯片问题吧

屏上+3VS正常的

网友:
看信号从哪里来的?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缺少3.3V供电么?

网友:
屏线也有可能的,换到过一回

网友:
外接看看啊 重置下显卡 有时候加焊不灵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G485白屏 换了屏也 主板3.3V没有 其他都有

网友:
换了显卡故障依旧啊!

网友:
抓EDID的波被SDA信号给忽扰了,这个信号先起3.3等过几秒才出来波形,单次抓只看到电压上升看不到波,以为没波,SCL就没抓了,SDA信号的波形是要等3.3V电压起来后过几秒波才出来,波形如下:       发现SCL的波形没检测到屏,用万用表量了下果然是断线开路了,用一根漆包线接好,开机画面就出来了,如下图

网友:
原来线断了,不知道线为啥会断

网友:
楼主波形照片很清晰,分析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