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小修索尼SV414AA12t不定时掉电问题

楼主(2015-03-10):
客户拿来一台SV414AA12t  机器挺新的12年7月份的,问题是开机后不定时掉电,掉电后不能触发,有时候能,遇到这种问题头痛呀,毕竟机器能显示 的,。先给机器拆开,在不触发的时候测下无3v 5v用示波器测下波形如下。按着常用方法也能修好,但是不是一针见血的效果。
        加分超过300公布答案。发帖不易呀,故障全论坛还没看到过。

hfgjinggxj -5 山寨
本本维修、 -2 山寨
luobr1988 -5

网友:
不是温控就送三五伏的问题咯

网友:
加300分才公布答案,哥们你有的等了,你抓3V 5V能抓的好看点,设置2V不行,

网友:
抓的这么丑的波,还等300分,慢慢等吧,不用公布答案也想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