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上电,测了5V对地短路了,怎么修?

楼主(2015-03-11):
台式机五伏对地短路了,怎么修谢谢!

网友:
找电路图,或烧机大法烧一下试试。

网友:
直接烧机大法,时刻准备手被烫。

网友:
一般都是开机芯片那边的问题

网友:
测量和5v相关的电路,mos管等

网友:
尺寸945GCM5 V2

网友:
用烧机大法,看看哪里会发热。

网友:
高手指教里

网友:
烧机大法最快捷,但有风险。

网友:
找线路,先拔大IC ,再拔BGA

网友:
烧5V 看哪里发烫

网友:
5V一般都是MOS有问题!内存的   桥的   总线的MOS管重点查!当然也可以用上面的说法烧鸡!

网友:
电流慢慢调上去 没事的   就烧它

网友:
就是费工夫,慢慢搞

网友:
先拆网卡,声卡,串口芯片,再检查待机供电电路是否有短路导致的5V短路

网友:
烧机大法正解

网友:
依次拆除网卡,io。或者在待机状态下触摸网卡,io,南桥等芯片是否发烫,如果发烫,更换即可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烧鸡大法最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