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主板维修

楼主(2015-03-11):
神舟台机主板维修
最近接到一批神舟主板,板号:{(HA-BG1(65W)}
故障不触发,操笔直插IO第85脚RSMRST#
,3.3V正常再将笔头指向RTCVCC
3.3V正常,。再测32.768K,奇迹般的触发了,
这种故障一般是晶振或106电阻或谐振电容或南桥出了问题,直接上示波器
下波行如何:频率正常幅度也足够,为何表笔一插就会触发
难以置信,难道南桥
坏掉了?为了不让故障扩大化于是乎将晶振及电阻及谐振电容全部换掉,故障依旧,
看来得换ICH了,满心欢喜的换上桥后,居然跟之前一样。百思不得其解,想了一下
难道是RTCRST#不正常?看了一下板的的CMOS跳线,晕,谁把这板子跳线跳错了,

故障解决,正常触发,此故障很简单,但是如果不细心的话还真会让人吃大亏。别的G31的板子上找了一个RTCRST的电路,如图

还有一点大家应该看出些问题了,表笔触上32.768K时居然能触发,我未能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这个现象说明了一点,RTC电路复位没结束的情况下,也可能会触发,当然这不是正常的触发情况,故,即便是机器在某些情况下触发了,也不能忽略掉了RTCRST#。
此板触发算是正常了,但并未显示,代码卡不跑码
表笔指向PCIE A11脚,3.3V正常,大致估计复位是有了,BIOS 1脚波行几乎没有,

先从简单的入手吧,主板各路电压是否产生,1.8V内存主供电,CPU电压1.3V正常,总线电压1.49V。偏高了。由于没图,跑线将图描出如图:

猜想LM324同相端电压可能不正常。测量为 于是乎测量精密电阻阻值由2.2K变为了2K。

料板拆件换上

VTT电压1.15V正常。上代码卡,仍然00,晕。从同型号的板子上换掉BIOS。代码卡跑的不亦乐乎。

顺利跑码亮机

上硬盘做系统试机,电影5分钟掉电,完了,这故障可不是什么好搞的啊。马上对着板子一阵乱摸,桥和CPU并不是太热,唯独CPU电源管理IC 有些烫。

算了,先换掉试试看。顺利亮机。电影测试没有再掉电,此机算是成功修复了。
附上此机BIOS。顺便说下别的几块板子的通病为,APW7120很容易坏

ha-bg1 65W.rar

鸿鹄专业电脑。 + 1 赞一个!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图文并茂 值得学习

网友:
这么多故障能修好,楼主好技术。

网友:
修得不错,有依有据。

网友A:
神舟的主板好多是电容爆浆了所致。

网友B:
羡慕楼主的好技术,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做到像楼主这样思路清晰的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羡慕楼主的好技术,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做到像楼主这样思路清晰的查问题!

没什么技术的呵呵,加油

网友:
这板故障可真多,楼主居然修的好!!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好经验。。有图有真相

网友:
这板子应该是神舟原装机里的,我也有好多这板子,

网友:
今天一块板子也是跳帽不见了,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舟的主板好多是电容爆浆了所致。

有的暴的不明显,搁在那边一段时间不用,拿出来一看,又暴了几个。。

网友:
主板也能花这么心思去搞呀!还是技术好才愿意去搞,我们这种新手搞几下没好就放弃了

网友:
很麻烦啊,楼主好技术

网友:
楼主设备齐全啊,生意兴隆

网友C:
这么多故障 楼主这么耐心啊

网友:
波波都用上了,牛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故障 楼主这么耐心啊

为了RMB没办法啊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学习了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D:
      CMOS跳线帽跳错,总线电压偏高,精密电阻变小所致,电阻不是都变大才为坏吗,怎么表小也为坏,不解?不跑吗,刷bios,跑吗,上几测试掉电,cpu电源芯片发热,更换,楼主好技术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次索泰G41  3。3CSB对地短,测到南桥有点发热,就拆了南桥,谁知是网卡短了。还是要象LZ学习

    看来,修机器排除法,应该要从简单入手!

网友:
这主板这么多问题

网友:
综合故障比较麻烦人,楼的技术是不错,顶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D:
CMOS跳线帽跳错,总线电压偏高,精密电阻变小所致,电阻不是都变大才为坏吗,怎么表小也为坏,不解? ...

运气好而已,这电阻阻值是变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我来简单概括一下,COMS跳冒,跳反不算故障,就是BIOS损坏。然后是掉电,CPU芯片坏?感觉有点玄乎。 ...

COMS跳错为何,32.768一碰就能触发?用一会CPU电源管理IC就比较热了,如果不发热我估计 我也修不出来了

网友:
很给力哦,我遇到过按着竞争就能触发的,但是换了晶振没好久没修了,没法修

网友H:
修主板一般你们是多少钱一块,我们这面台式机一般都没在搞了

网友:
值得学习,前些天有修道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错哦,我是修神舟笔记本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运气好而已,这电阻阻值是变小了,。

所以后悔死了

网友I:
楼主的示波器,万用表都是高档货啊

网友:
台式修的比较少,换一块主板也不是很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主板一般你们是多少钱一块,我们这面台式机一般都没在搞了

几十块钱哦,价格不怎么好的

网友J:
很值得学习,只不过我们这边现在没有人下那么大的功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很值得学习,只不过我们这边现在没有人下那么大的功夫了

是啊台式机修的人不多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让我们少走弯路

网友K:
这个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示波器什么型号

网友:
楼主一开始犯低级错误,后来修的还是很牛。

网友:
太麻烦了吧   有耐心

网友:
楼主这技术,好的没话说,我修台式机板子就是三板斧

网友:
RT9202比较爱坏

网友L:
爱坏电容和八爪芯片

网友:
这样也要吧服你了

网友:
我要是你早就放了

网友:
LM324同相端电压可能不正常。测量为 于是乎测量精密电阻阻值由2.2K变为了2K  这图借走了

网友:
这板这么多问题神舟的果然不好对付

网友:
示波器,好像很不错似的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不错,希望以后多发点帖子。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装备更不错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图文并茂 值得学习!

网友:
哥些给点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吧!!!

CMOS跳线问题,南桥看换过了OK的

网友:
1104Z的,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L:
爱坏电容和八爪芯片

是的,这机器容易坏这几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示波器,万用表都是高档货啊

便宜货而已,跟阔爷们比起来差得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