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CPU供电短路问题

楼主(2015-03-11):
在修一A1278,发现cpu供电短路,但电容实在太多了,如图:

各位高人,像这种情况如何判断是哪个短路?

网友:
补充一下,加电到0.38A掉电。

网友:
用烧鸡大发啊

网友:
CPU供电值本来就低,估计不是短路哦

网友:
烧鸡大法可以用上啦

网友:
CPU对地阻值是多少?不一定是短路。

网友:
加电压烧,如果烧不出来 只能一个个断开了

网友:
先从外表判断,不行烧机。

网友:
把CPU拆下用烧鸡大法吧

网友:
感谢#4,#6的,真的不是短路,我判断错。

网友:
此机已收复,是U7630问题,本人经验不足,误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