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61待机正常开机掉电

楼主(2015-03-11):
谁有联想T61的图纸麻烦给一张,开机电流跑到0.61突然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善用论坛搜索功能
http://s.chinafix.com/cse/search?q=T61+%E5%9B%BE%E7%BA%B8&s=3129813598843156697&ns ...

好的谢谢,一上CPU就掉电气死我了,大神帮忙给个思路吧

网友B:
按时序逐级查吧,肯定有短路被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时序逐级查吧,肯定有短路被保护了。

我查啦供电全部正常。其中CPU给南桥的数据通信脚VDD却与地相连,是不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