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修戴尔n4110短路

楼主(2015-03-11):
昨天中午来了一个客户说USB口坏了我一看USB口里面得芯都没有了肯定不好用 于是我报完价拆机把主板拿下来一看是特殊的USB口料板上没有 跟客户说要发货等两天 客户着急让装上 装完进系统花屏一看是屏线没插好 继续拆下测试 测试是落板测试的进系统要按f1 我就把键盘装上就在这时因为是裸板键盘下面有三个铁的卡扣就接触到板子只听打火了 5a大短还好是大短 大神们可能都知道大短该怎么修 没错就是烧机大法 于是我就找好公共点接个地开始烧几了 果然用了2.4v就把出现故障的原件找到了 是一个25v 10u的滤波电容穿了 该电容是充电芯片的主供电上面的 换掉换上不短了开机正常 USB口没找到一样的找了个相似的改的 所以要提醒大家做事不要马虎大意 发这个帖子也是为了提醒自己

网友:
楼主是插着电换键盘吗?

网友:
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网友:
楼主也是牛逼啊

网友:
这都送钱的机器

网友:
不能大意  我搞坏过两个机器的路过

网友:
总的来说 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烧鸡果然很管用啊

网友:
短路第一步  观察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CPU下面贴纸掉了  当时我没在意 感觉这东西不贴也无所谓  没想到不贴的后果就是把整个主板都烧废了   这是客户过来清灰的 之后烧的太厉害了 就赔了个主板给客户

网友:
这就是细心问题  笔记本维修千万不能大意  后果很严重

网友:
还好烧的不是很严重,,,试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

网友:
我每次修好试机器都会注意到这点的。楼主太粗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