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吱”一声,不启动,求思路

楼主(2015-03-11):
一个老电源,PS-ON 5V PS-GOOD 0V  +5VSB 5v,短接PS-ON 和地,“吱”一声,风扇不转,大概故障是什么位置,怎么维修求指教

网友A:
看下二个大电容有没有问题。。换了试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二个大电容有没有问题。。换了试下看。。

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范围可大了,TL494,LM339等等,坏了一样都没输出呀。

网友:
重点检查后面的肖特基整理二极管是否击穿了。正常的正向压降在0.2V左右 。

网友B:
是494的吗,重点8和11脚有没有输出,驱动管坏了没有,肖特基坏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494的吗,重点8和11脚有没有输出,驱动管坏了没有,肖特基坏了没有。

SG6105DZ 不是494

网友:
你直接换了这个芯片试试看。

网友:
  大电容  看看 有没有爆     有时  pwm  坏了  也会没输出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