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开机15秒自动关机

楼主(2015-03-11):
台式机主板开机15秒自动关机,求助!

网友:
华硕经典故障

USB过流,首先查USB接口外观,确认没问题后,找个点位 图,对照查 USB_OC (类似这样的名字)。
一般,一个USB接口对应一个OC检测信号 ,OC检测,大多都USB供电5V分压得来,位置在USB接口附近,南桥附近。分压电阻常用组合  822+472或 472+272

网友:
坛子里以前有人发过类似帖子,这故障贴蛮多,你在坛子里找下

网友:
是不是哪过过热了?

网友:
这应该是通痛吧。论坛好多帖子,电阻问题

网友:
OC检测排阻连上

网友:
USB过流了    华硕的通病了

网友:
usb.oc电流检测故障,按着二楼提示一歩步査。

网友:
坛子里的坛友总结出很多的维修通病,对每个维修客都能节省很多的时间

网友:
找通病上迅维

网友:
不错,看了就知道了,

网友:
USB 过流了,这不是写的吗》?

网友:
本人 相当于是自学, 所以一些常识型的东西可能.....希望有好心人能看到啊

网友:
USB供电跳线跳下

网友:
一看标题就知道是华硕

网友:
先开机试CPU温度,如正常,主板坏,温度高,CPU坏,我与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通病比较简单的,楼主有基础可以自己动手试试

网友:
我换了一个排阻,然后就可以了,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
排阻是822在南桥附近

网友:
华硕板才有的问题,USB

网友:
电流故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