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主板的所有USB不可用了

楼主(2015-03-11):
电脑开机的时候鼠标键盘会亮一下,然后就不亮了,所有USB口都试过了,前置的后置的,U盘也试过了,也是不行了,请问到底是南桥问题呢还是电容问题了还是其他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南桥 可能最大,时种也可能

网友B:
如果USB供电正常,那就是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 可能最大,时种也可能

如何判断或者如何查看呢?

网友C:
测供电看有没  测阻值看看  一半南桥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USB供电正常,那就是桥问题了。

如何查看供电啊?

网友B:
USB有没电都不懂,那你怎么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供电看有没  测阻值看看  一半南桥坏的多

需要工具才能检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有没电都不懂,那你怎么修呀?

不知道的啊,所以才求助你们大神了

网友:
标题有错别字

网友:
是客户吧!!!,还是送维修店吧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坏了   换吧

网友:
先测试下usb供电是否正常,供电正常多半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看看USB_OC 这种型号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万用表打下阻值 ,如果万用表都没有   那你就修不了了吧

网友:
先进bios看看吧,新手估计调错了

网友:
支持16楼说法。有的机子BIOS默认优化设置是USB设备禁用的。

网友:
南桥,刷bios试试,可以用万用表打usb口中间两根数据线的阻值,对地一致就是好的

网友:
测下USB有没有5V。有的话换桥吧

网友:
网上有卖测试USB供电的设备

网友:
usb或是sata全挂掉的,除了bios设定和供电正常之外,再来换桥,这样几乎就修好了

网友:
所以的USB接口都有问题,南桥最大

网友:
这个很简单,先量一下USB接口有无5V供电,没有供电就先把供电修出来,接着就是打一下这四根线的对地阻值,中间两根差不多数值!再接着就是时钟是否正常,最后不行就只有是南桥的问题,如果你是客户建议送修,没有返修台和给力的手工是修不了的!

网友:
自学成才!!!

网友:
测下USB有没有5V,用万用表打usb口中间两根数据线的阻值,对地一致

网友:
前后都不能用应该是南桥或始终把,接口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
直接装个PCI的USB试试

网友:
看一下BIOS里面有没有关等等。

网友:
灯亮的话,5V供电是有的,要测接口对地阻值了

网友:
什么测量数据都没有,那你还是加焊桥吧

网友:
看来是南桥坏吧!!

网友:
我有真技嘉的主板H61跟你一样,键盘+鼠标+US都不能用,,I/os可能坏,南桥可能坏

网友:
快去店里让人给你看看吧,自己搞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供电看有没 测阻值看看 一半南桥坏的多
测阻值,绿线和白线的阻值,看看是不是很低

网友:
USB不能用但有电 一般都是静电所致 换下IO芯片 年初我就是静电打坏主板 USB有电 但不能连设备 无反应

网友:
南桥坏的几率大点。

网友:
进入BIOS看看USB设置,不行的话测试USB供电。

网友:
量USB数据线有没有明显的不一样。或则短路

网友:
看看有没有5V。。。不行的话就换南桥了

网友:
干南桥吧,试试

网友:
coms 设置,USB 关闭了吧。!!

网友:
查供电,行了就南桥,加焊或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