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C600不开机

楼主(2015-03-11):
       这段时间,修的笔记本都比较简单,这次接的这个海尔笔记本,不开机,也很简单,但居然是二修机,客户说这个笔记本坏了有半年了,我看了一下外观,发现螺丝拆过的,于是我问是不是已经修过,他才承认说找别人看过,说要换大零件,没修(开始他说没修过),拆开后,我发现很多地方都修过,还好,桥没有动过,桥打的黑胶。
       开始测吧,待机电流0.014A,按下开关到0.016A,测待机,只有5V 有,按下开关时,另外一组有1.8V的电压,接着就掉电了,不对呀,应该是3V呀,于是下载图纸,一看,原来这个地方就是1.8V,3V待机,是5V转转换过去的。见下图

     再测1.8VS转1.8V 电路,如下图当我用示波器测Q12管D极,有电压,当测G极有19V电压,但测S极时,却没有电压,果断换掉Q12,换好后,能电测,电流一下上到0.4A ,我有点高兴,这不是很简单吗,但失望的是很快掉电,且多按几次,电流又回到开始的样子,难道又烧掉了,但不像,于是又测Q12,还是和刚才一样,S极无电压,

突然我想到用双踪测,这时发现了问题,测到的波形如下

哦,原来是Q12当1.8V消失后才G极才有19V开启电压,时间上错开了,难道时序有问题,然后看了时序图

      通过上面时序图可以看到,1.8VS电压产生后,后面有几个信号产生后,才产生开启电压,于是又测AUX_PWRGD这个信号,发现也正常,于是用镊子直接短路Q12,按开关,一下开机了,且不掉电,所有信号都正常,为什么会在16毫安时会掉呢,难道是1.8VS开启不正常,于是又测第一图的1.8VS_ON信号,信号宽度有这么宽,但1.8VS宽度却比开启信号窄很多,怎么1.8V电压消失那么快,与Q12的G极电压时间上错开,于是我怀疑是滤波电容容量减小,在上面第一图中的PC515固态电容上并一个820UF的固态电容,再开机,一下就开了,经过多次试机,都能正常开机了。
     当拆下PC515这个电容,用电容表量,发现容量并没有减少,奇怪了,但当电容冷却下来后再测只有580UF了,所以离标称值820UF相差太大,所以,我们有些电脑冷机不能开,热机时能开,就是这个道理。    以为秒杀的机子花了1个多小时

网友:
延时电路有点问题了

网友A:
卧槽 这思路太牛了吧 原来冷机不能开是这个道理 学习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卧槽 这思路太牛了吧 原来冷机不能开是这个道理 学习了 谢谢楼主

台式机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厉害  思路很清晰呢

网友:
真厉害。很好的案例。给你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