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楼主(2015-03-11):
换了一块电池也是这样!用风枪加焊EC也是不行!!本人小白求解释

zhufu7685 -5 山寨

网友A:
那你有没有换个电池看看

句容诚信电脑 -4 乱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有没有换个电池看看

楼主第一句话就是换了一块电池   你还问???乱回复

网友:
充电芯片的条件呢? 有查过?

网友:
插电路啊,看看有没有什么信号没有的啊,电池单独能开机不,用示波器检测一下电池检测有没有波形

网友:
开机有什么提示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