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鸟 问个有关3 5 v的常识

楼主(2015-03-11):
这个 3 5V 他需要满足的条件是什么? 看芯片有什么条件不满足的地方,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芯片 需要满足那些条件才能算是正常的, 6脚主电压是有了 几个开启EN 信号都没有...还有别的吗?   芯片型号是SN0608098RHBR
这个是索尼 MBX-237 待机刚查上去的时候是0.012 然后回自动掉到0.003   风扇旁边的呐几个容易短路的 电容通病已经拿掉了。 Foxconn_v030_Sony

zhufu7685 -5 赞一个!

网友:
我也在学习当中     求大神讲解一下吗

网友A:
新手菜鸟 同学习 求大神解答

网友B:
1.总供电,2.信号Shdn,3.on/off ,4.线性5V,  5.基准电压。测这几个,这是该芯片工作的条件

网友:
楼上正解。这种芯片都有ON新号和基准参考信号。其他的条件,比如VCC什么的一般会有的。只是一些二级信号不好查。

网友:
主供电  开启信号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高手来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总供电,2.信号Shdn,3.on/off ,4.线性5V,  5.基准电压。测这几个,这是该芯片工作的条件

他说的是很详细了

网友:
把en搞出来了就应该有了

网友:
自学成才,你都看什么资料学习呀?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菜鸟 同学习 求大神解答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