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显示器的电源部分的IC烧掉了,请大家帮忙,谢谢了,有图

楼主(2015-03-11):
这个显示器是很老的AOC的17寸方屏液晶显示器,型号是177SI,开关电源的高压部分的控制IC坏掉了(此高压部分是供电的高压部分,不是高压板)
IC好像很老的型号,看不清字,好像是手刻的字一样,用放大镜都看不清,请教一下大家这个IC的型号

IC的2脚5脚接地,4脚是光耦的反馈,似乎8脚是IC的供电

网友:
看不到图片lz…

网友:
图呢,真看不到

网友:
看不到图片,照你上面的分析有可能是TEA1532

网友:
果断换万能模块~~~